程序中那黄色部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2):
如题。

网友A:
如果你没有改变 ”显示色“ 的话,那软件上的解释是 ”变换出错“ 的意思,可以用FXGP-WIN-C软件打开看看

网友B:
论坛里有张帖子讲的很清楚,你自己找看看。

网友A: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94319
去这里看看吧

网友C:
GPPW软件串接最大可以显示24步,你的已经是43步了;
转换到FXGP_WIN-C下打开就可以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