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2):
我家的单相三孔插座顶孔没有接任何线空着,因为不知接什么线?配电箱内只有进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其它人家的情况与我相似,我还没有看到真正符合要求接线的单相三孔插座,因此现在使用三脚插头的电器,保护线都形同虚设,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不知朋友们家里是否这样?你们那里这种不符要求的情况是否也很普遍?都见怪不怪了。
那么单相三孔插座应该如何接线才符合要求呢?

网友A:
单相三孔插座的正确接线是:顶孔接地线,左孔接零线(N),右孔接火线(L)。

网友B:
顶孔接地线,配电箱内应该有安装有地排(地线端子)/。你可从地排上引条地线到插座。

网友C:
左零右火,顶接地

网友D:
火线,零线,地线、

网友E:
顶空是接地线的,但我看到的也是很少有接的

网友F:
接地线呀!

网友G:
没地线想接没有只能空着

网友H:
地线不接,漏电就麻烦了

网友I:
家里的三孔的貌似都是只接零火,地线没见接过,

网友J:
从安全角度讲,最好还是接上地线再用。

网友K:
在早一点的低压供电系统中,多仅提供有零线、而没有专用接地线,这时插座上的接地极就空着。

楼主:
都说要接地线,那这地线从何引来?而且不同的供电系统保护线的连接也有所不同,供电部门是否应该三线进户,火线、零线、保护线。(我在此不说地线而说保护线,我以为说地线容易误导用户,因为此线有的系洗统中是地线,有的系统中不一定是地线,因此说保护线更好一点。)目前的情况大都没有接保护线,因为没处接,这是否是供电部门失职?

网友L:
不同意您的说法!
第一:地线就是地线,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将漏电设备(电器)的漏电流引入大地,或者说是将设备(电器)的金属外壳的电位保持在人体的安全电压范围内,它在自己的系统中是唯一确定的,不会一会儿变地线,一会儿又变成其它的什么线。
     而“保护线”的概念就不是唯一的,它包括“保护零线”、“保护地线”,而具体到本题的三孔插座,在标准接线中它只能接地线!

第二:地线从那里来?它可以从供电处直接供给用户;也可以在居民楼承建时的接地体中来;最好是从供电处引来时在住宅楼的接地体进行重复接地后在提供给用户。

第三:这个现象的责任单位一是供电部门,二是地产开发商,三是房屋验收部门……等等

网友E:
在家里都没看到供电部门提供有地线,不知现在的商品房里有没有

网友M:
我住的地方就有接地线,并且还装有漏电保护开关。哈哈,挺规范的。

网友N:
这个问题也来问,楼主来的有技术水平的问题哦

网友O:
是个该斟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同意您的说法!
第一:地线就是地线,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将漏电设备(电器)的漏电流引入大地,或者说是将设备(电器)的金属外壳的电位保持在人体的安全电压范围内,它在自己的系统中是唯一确定的,不会一会儿变地线,一会儿又变成其它的什么线。
      而“保护线”的概念就不是唯一的,它包括“保护零线”、“保护地线”,而具体到本题的三孔插座,在标准接线中它只能接地线!

第二:地线从那里来?它可以从供电处直接供给用户;也可以在居民楼承建时的接地体中来;最好是从供电处引来时在住宅楼的接地体进行重复接地后在提供给用户。

第三:这个现象的责任单位一是供电部门,二是地产开发商,三是房屋验收部门……等等
先说明一下我已有二十年没有接触强电了,二十年前我国的低压配电系统只有二种,即保护接地系统与保护接零系统,都是三相四线制。保护接地系统是把三孔插座的顶孔接地线,而保护接零系统是把顶孔接零线,且两种系统不能混用。现在的低压配电系统好象已有四种了,有的还是三相五线制的,因此何种配电系统,三孔插座的接法有所不同。望高手来进一步解说。

网友P:
以前老的房子一般都没有地线的。以前是铁的水管。地线都接到水管了
现在的房子都有地线的
左零右火 顶接零

网友Q:
应该接地线啊

网友R:
接地线,现在的楼房都接地线

网友S:
左零右火,上保护(接零或接地)

网友T:
这个有点糟糕。

网友U(2009-08-28):
我从没接过地线.............在家

网友V:
顶角姐地线,但家用三脚插头很少看见接地线的!

网友W:
接墙壁上可以不?

网友X:
现在的房产开发商太黑了.连地线都省.我住的小区就这样.

网友Y:
引用 网友C:
左零右火,顶接地

网友Z:
这是个问题。

网友AA:
这个是一种普遍现象,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要接的的话就是左零,右火。顶接地

网友S:
左边零线,右边火线,上边保护线(TN系统中接保护零线,IT系统中接地线)

网友AB:
单相三孔插座的正确接线是:顶孔接地线,左孔接零线(N),右孔接火线(L)。不过在接地的时候你要确保你的电源线中的接地线是接了地的。否则的话你还是不要接的好

网友AC:
左零右火中接地,插座上有表明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L:
不同意您的说法!
第一:地线就是地线,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将漏电设备(电器)的漏电流引入大地,或者说是将设备(电器)的金属外壳的电位保持在人体的安全电压范围内,它在自己的系统中是唯一确定的,不会一会儿变地线,一会儿又变成其它的什么线。
      而“保护线”的概念就不是唯一的,它包括“保护零线”、“保护地线”,而具体到本题的三孔插座,在标准接线中它只能接地线!

第二:地线从那里来?它可以从供电处直接供给用户;也可以在居民楼承建时的接地体中来;最好是从供电处引来时在住宅楼的接地体进行重复接地后在提供给用户。

第三:这个现象的责任单位一是供电部门,二是地产开发商,三是房屋验收部门……等等

我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AE:
按规范来说,接地线应该走小区放配电柜的地方打接地网,然后引到配电柜的接地排上再分别引到下一级配电箱上,最终分别引到该用接地线的用电器上,如果接地网做不好供电局一般不会给供电的,但是有很多都是总配电柜那有接地,都没有往下面的小配电箱上引线,

网友AF(2009-10-02):
左零右火顶地

网友AG:
左零线,右火线,顶孔接地线,这个是基本常识

网友H:
开玩笑,地线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