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初学者求助!

楼主(2009-07-02):
怎样在程序里做报表,
比如我有一个数据,一分钟,变化一次,我要每分钟的都能够显示在触MO屏
懂行的有空教我一下,没时间的给点提示我 ,万分感激。

网友A:
用的是什么触摸屏,
有的触摸屏趋势图功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在程序里做报表,不好做,一般在上位机和屏里做报表。

楼主:
屏里 我已做了配方数据了 想在PLC里做数据

楼主:
用到什么指令 介绍一下

网友A:
已做了配方数据,这没什么关系吧,屏中再做其他功能也不冲突的

网友C:
如果在PLC里做,可以用个计时器,定时就传送到相应地址,地址用变址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