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网络指令

楼主(2009-07-03):
plc中的send recev 网络指令怎么使用啊?比方说我要在aplc上控制b  plc的输出点1.07大家帮帮忙啊比较急!最好用例子说明。手册上说的我有点不明白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小弟也是初学者,不过我感觉有个笨办法,可以从A PLC给B PLC发一条指令,发送的数据特殊一点,比如说是H F8之类的,当B PLC接受到这个数据的指令时,让它自己来打开自己的输出口。

楼主:
就是这个指令的应用问题我没搞明白不知道指令怎么实现这个情况

网友B:
通讯来实现需要考虑:
1、准备使用什么硬件?
2、既然是网络指令,是根据实际应用来使用的。对于指令的理解离不开硬件;
3、调试的方法,借助于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