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请教:台达VFD-B 5.5KW报CF3.6是怎么回事?
        是电容的问题吗?
        如果不是,还会有其它可能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是电流传感器坏了,请与我联系QQ499516574  电话13725730036

网友B:
直流側電壓偵測線路異常,可以看看控制板上的DC-BUS偵測電路。

楼主:
打开看了,发现主芯片坏了……

网友B:
怎么壞的,憑什麽判定是芯片壞了?

网友C:
CF3.6是DCBUS侦测线路异常,请与当地的台达代理商中达电通联系,需要进行硬件维修;
不过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线路连接没有问题

楼主:
线路连接肯定没问题,是机械设备配套的变频器。
已经使用了7、8个月了。变频器还在保修期间。
根据说明书,打开面板,发现主控板主芯片坏了几个脚。
问机械设备商,在北方,我在广东,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问台达经销商,说不是他们卖的,他们不负责,问如果修的话,说换个主控板就1000多,还不知道别的东西有没有坏的,我问了一下,这个变频器才2000多块钱。
台达的怎么报价这么贵?……
最后,中达电通让寄过去,别的再说。
我是怕寄过去之后,也报来一堆价格,那还不如不折腾呢……

同行们给支支招,如果要维修,怎么在节省的情况下把它修好?

网友D:
原因很简单,故障点就在直流总电流检测电路,一般都是在大电容附近有个毫欧级别的小电阻,主要的作用是用来总电流取样,然后通过一个比较器进行比较放大后来控制一个光偶的打开或者关闭来判断主贿赂总电流是否正常,
也有的电流检测电路是取样后经放大后送到A/D转换器进行A/D转换后送到CPU判断。

网友E:
乱说,变频维修可是个爆利!!我太清楚了!!一个互感器最多一两百!!你给他修就要你一两千,B系列5。5也不是很贵了!!!

---------------------------------------------------

楼主:
是哈,所以我在想,没有修的必要的话就算了……

对于变频器维修很头痛,一提到维修就头痛……

网友F:
1000多是谁报给你的,你问那些代理当然要这么贵了,厂家修换CPU板不会超过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多是谁报给你的,你问那些代理当然要这么贵了,厂家修换CPU板不会超过500的
是经销商,还是广东这边有名的……
而且还是,我买了人家台达文本,给我配合文本到PLC的线,居然3次才配对的一家……
无语……

网友G:
5.5KW的台達變頻器 主控制板成本也就270多人民幣啦!!
A菜

网友F(2009-08-02):
你自己想想,厂家和代理你到底愿意相信谁哦,这个很明显吧

网友F:
没错,VBUS电压问题,主要检查两个方面:
1:开关电源处的VBUS是否便敌或没有
2:CPU板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不管哪个原因,价格都不贵

楼主:
谢谢大家~``
周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