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时,提示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09-07-03):
有请大师告知,谢谢

楼主:
说明:就是用光盘也会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
哈哈,今天到滴,浏览到下图,一试成功

网友A:
按对应的提示先后顺序安装;

网友B:
老大,认识字吗,认真读一下。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的软件环境,再安装就好了。

网友C:
先装ENVMEL里面的SETUP,再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D:
三菱的PLC、触摸屏软件安装之前都要安装这个运行环境
其实上图安装中的提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要先装那个运行环境的,按照提示做就好了

网友F:
一般的软件在“安装信息”里都有说明的

网友G:
先装ENVMEL里面的SETUP,再来安装gx7就可以了。

网友H:
先装ENVMEL里面的SETUP,再来安装就可以了。
----------------------------------------------------------
车用波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