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各位前辈,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帮助
我目前碰到一个问题,采用omron的PLC用来控制一个带材的跑偏,但是检测点和控制点不在同一位置,检测点在前,控制点在后。
在A点检测后,经过大约100ms才运行到B点进行控制纠偏
所以,我不能一采集到A点的数据后就立刻输出给B点进行控制,而是需要延时大概100ms后给B点,否则就都乱了。
请问如何实现这一点呢?
通过延时指令好像不行的吧?
因为我只需要延时一次,以后B点所有的连续的值其实都是100ms前A点的值,如何保证呢?
非常感谢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A:
歐姆龍不是有開機運行一個掃描周期的觸點嗎?

网友B:
你是什么信号啊,应该可以用延时的吧,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