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有一OMRON的编码器E6H-CWZ6C,不知道其如何接线,24V电源,输出的是:Black:OUT A,WHITE:OUT B, ORANGE:OUT Z, 想接入PLC,不知道如何用,向各位朋友请教一下。

网友A:
呵呵;
接线已经说的很明白;
除电源两根线外,不用Z相只接A B就行了;
如果是三菱FX2N的PLC,OUT A接X0   B接X1;

网友B:
两根电源线接24V,正负极不要接错!
A,B两跟是信号线,接PLC,Z不用接。

网友C:
该编码器是接到哪里的

网友D:
应该是接到输入端,高速计数用,但要注意和PLC是不是匹配,是集电极还是差动的

网友E:
OUT A和OUT B两根线接PLC的高速计数器输入口,根据设定的高速计数器模式,调换A、B相输入,可改变计数方向。OUT Z 一般不用。剩下的两根棕色接电源的正,蓝色接电源的负。一般DC24V即可。

网友F:
接到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两相的

网友G:
我们有个只接了一相就可以了.

网友A:
一相的只能单方向测;
A、B两相的可以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