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使用SAMCO-VM05变频器,型号为SPF-55K,配有供水基板,控制4台55KW电机,采用先开先关的循环运行方式,请问一下各位工控前辈,在变频转工频的时候电机是直接三角形转换还是星三角形降压转换呢?如果用直接转换会不会因为启动电流过大引起电网电压下降,变频器保护呢?请各位前辈指教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直接转换的,因电机没有停,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B:
实现变频--工频之间的平稳切换, 要掌握一个切换时间,而且切换时电机的转速最好不要低于35HZ。这样可避免切换过程中产生过大的冲击电流。而且切换时应先使电机脱离变频器,经适当延时后再将电机接至工频电源,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入电源,因此互相间必须有非常可靠的互锁和延时措施。

网友C:
变频转工频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先将电机启动起来以后投入工频吗,如果投工频的时候再降压,岂不是成了脱裤子放屁吗?直接转工频。但要掌握切换的时间!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调试时就出现了切换不过来的情况,当时是1号电机频率到达50HZ,正常情况应该是1号电机由变频转工频,然后2号电机变频启动的,但是现在出现的情况是1号电机变频转工频时,接触器吸合后随即释放,造成1号电机停机,2号电机还是变频运行,当时的电源是由发电机提供的,并不是市电,当时我以为是变频器的瞬时欠压保护,但变频器没有出现这个故障代码,后来我把转工频时也改成星三角形降压转换,才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_^,有意思。那你直接采用星/角启动不就可以了吗?还要什么变频器?何必增加成本呢?你应该进一步的观察为什么会出现切换工频以后又跳接触器的原因,而不是改星/角启动。要么干脆放弃变频器。

楼主: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有这个问题的啊,如果设备做成直接启动,在调试时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再改线的话就很麻烦的啦,在供水方面,还是变频的比较好啊,如果用星三角,那不是退步了嘛

网友C:
那你应该将问题发给变频器的制造商技术支持,问问他们对此现象的看法,给你出出主意。我不太明白的是,那个供水基板是什么?现成的变频-工频转换模板吗?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块模板,三肯变频器专门为供水设计的,已经向他们反映过了,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们最后也建议在切换时用上自耦降压,像你说的,我也觉得像是脱裤子放屁。所以才有了疑问

网友D:
会不会是发电机功率不够在转换瞬间导致较大的压降。导致已经吸合接触器断开呢??而变频器由于有高压电容的存在而没有检测到这一瞬间的压降呢?

网友C:
其实楼主完全可以因此理由找销售商现场服务,看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长长见识。把他们拉到现场来处理,就说达不到使用要求,现场来处理下。

楼主:
呵呵,销售商在上海,我们公司在广西柳州,人家是不愿来的,打个电话指导就不错啦

楼主:
关于十楼的想法我已经想过了,因为没在市电下调试过,所以才不知道在容量市电下大功率变频器在切换时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想请在控制风机和供水方面用过大功率变频的大侠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