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 灵敏度ki=15pC/MPa 的单位

楼主(2009-07-03):
请问 : 灵敏度ki=15pC/MPa , 中的pC/MPa 是电量和压强吗? 具体是多少?

网友A:
楼主能够说清楚点吗,用在什么地方。MPa是压强单位,pC是什么没有看出来,能够写正规点吗。

楼主:
一压电式传感器其灵敏度ki=15pC/MPa ,将它与灵敏度为k2=0.005v/pC的电荷放大器相连..........
上面这段话里15pC/MPa 怎么读? 是什么意识? 后面的是兆帕吗,前面的什么?

网友B:
供参考:
对于一定尺寸的压电元件当受到外力作用时会产生电荷, 该电荷用微微库伦表示(pC),
即pC: 微微库仑(1pC = 10-12 库仑)

网友C:
每兆帕有15个皮库仑的电荷输出,1pC = 10^12 库仑,你这是压电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