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使用功能键密码表功能设定1--8LEV密码。怎么才能使其生效呢?现在我设定好之后SW5678为on。设定的1--8级密码不能使用,还是在工作参数里的密码有效。
   另外可以用密码表在人机上更改密码吗?怎么操作?
   还有画面切换输入一次密码后,切换到其他换面,再切换回来时不再需要密码(应该再次输入密码)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请高手给予指点或发个例子给我
   yang2os@yahoo.com.cn

网友A:
密码表好象不行,只能在工作参数里设定密码。
人机上不能修改密码。
你需要切画面用密码,最好配套PLC就很简单了,给PLC一个地址就行,需要进哪个画面都可以输入不同的密码,进你设定的画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码表好象不行,只能在工作参数里设定密码。
人机上不能修改密码。
你需要切画面用密码,最好配套PLC就很简单了,给PLC一个地址就行,需要进哪个画面都可以输入不同的密码,进你设定的画面。

人机上可以修改密码,做个系统按纽,进入密码表,但是要注意,密码表中的密码必须填满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