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3):
谁用过LG的变频器。怎么设置转矩提升参数?现在带了一个5.5KW的真空泵,启动时有点带不动的感觉。启动负载有点大,但是还不能调松三角带,会降低泵的性能。富士的变频器有转矩提升这一项,LG的是不是也有?代码是多少?

网友A:
LG哪个系列的?
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不过调大了起动时容易过流报警;

网友B:
LG变频器也有啊,不过好像叫转矩补偿吧

网友C:
楼主仔细看说明书吧,该功能是有的。。。

网友D(2009-08-08):
支持楼上所说,LG的变频器有转矩补偿功能,你的是什么系列的机器?有关LG变频器可以联系我:qq:46906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