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求0到1300度热电偶s7-300 plc编程实例

网友A:
假设你的数据采集通道为PIW256

L PIW256  //采集数据
L 10         //装入数值10,因为采集数据与实际温度为10倍的关系,因此要除以10来得到真正的温度。

/I
T ……       //随便你保存在什么地方,就这么简单。

网友B:
用热电偶模块,得到的数据除以10就是真实的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