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接地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厂变压器的零线接地端导线被人给盗了,
现在的变压器没有接地,系统零线也就没有保护接地
请问大家这对功率因数有影响吗?
对安全方面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A:
对功率因数没有影响,对安全方面有隐患

网友B:
对功率因数没有影响,却存在安全隐患,因为一旦出现漏电,没有接地,会造成人员触电事故或设备事故等。

网友C:
楼上的回答的不错

网友D:
应当恢复接地线。

网友C:
会出意外事故的

网友E:
这样的贼太可恶了!

网友F:
应当恢复接地线,安全生产,带病运行谁叫使用谁负责。后果后果很严重,还有高压设备做预试没有?

网友G:
对功率因数没有影响,对安全就有影响了!

网友H:
太危险了。赶紧修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帖
还好没有出事故
再次谢过

网友I:
回复接地线

网友I:
赶快加接地线

网友J:
应当马上恢复,有危险的。

网友K:
和功率因数无关,但是安全成问题

网友L:
变压器的中心点接地起二个作用,一是强行将零线地位降为与大地同电位,二是有的与避雷器接地共用一个接地点.如果这个接地点断开,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在零线上就有飘移电压,使采用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带有一定的电压,雷击时也没有了泄雷电流的通道,使电气设备及人员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M:
应当恢复接地线,安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的中心点接地起二个作用,一是强行将零线地位降为与大地同电位,二是有的与避雷器接地共用一个接地点.如果这个接地点断开,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在零线上就有飘移电压,使采用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带有一定的电压,雷击时也没有了泄雷电流的通道,使电气设备及人员有触电的危险.

够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