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 A系列模块

楼主(2009-07-04):
请问各位师傅:
1.三菱A系列模块哪个会烧触点,保险?
2.什么情况下会烧触点,保险呢?
3.要怎么避免呢?

网友A:
呵呵;首先讲清你的模块型号;

网友B:
这和你使用有关系了,触点通常是有寿命和带负载的限制要求等
只要在这些范围之内,就没什么关系

楼主:
输入和输出模块哪个会烧触点

网友B:
你要是不按要求接,不管是输入输出都可能烧坏

网友A:
输入的注意电压;
输出晶体管、继电器是不同的,而且有使用寿命;

网友C:
不管是什么样的模块,你不按要求接线,外部线路问题,都有可能烧坏。

网友D:
感性负载容易烧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