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问:plc指令的运行速度受什么影响?
答:一个是程序量,受程序量的大小影响,它有一个扫描周期的限制,再一个是cpu的运行速度,因为是循环扫描的,程序量大的话,扫描的时间周期就长。
如果对以上问题仍然存在疑问,请报名参加在线课堂的答疑活动,报名地址:
www.gkong.com/elearn

网友A:
指令的运行速度,与程序的运行时间(扫描周期),两者是否不同?

网友B:
程序的运行时间和程序量及本身CPU处理的时间都有关系
同样一条指令,不同型号的CPU处理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指令的运行速度是单个指令执行的时间;
而扫描周期则是整个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
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疑问,可以报名参加在线课堂的答疑活动:www.gkong.com/elearn

网友D:
程序的所有指令执行时间加起来差不多就是扫描周期

网友E:
还可以设定固定扫描周期

网友F:
单个指令的扫描时间,与CPU的频率有关,即与单位时间有关,单位时间长,同样的程序,扫描一遍的时间肯定就长。

网友G:
plc指令的运行速度受什么影响?
与程序量有关,程序量大运行也会受影响.http://www.irex.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