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有没有电流互感器感应电流控制器

一台中央空调冷水机组,有两台压缩机,每一台运行时要有冷却系统来冷却,两台同时运行,不是同时停机,但是温度到了会同时停机,但冷却系统还在运行。温控器不好控制。

有没有一种靠电流互感器控制的开关,我来控制冷却系统的二次回路达到节电的目的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靠电流互感器控制的开关? 但选用电流变送器,用它的信号通过仪表来控制应该还是可以达到楼主的目的。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叫冷却系统与压缩机同时工作,同时停止。如果是的话很简单,只要在每个压缩机上并接一个同电压的小继电器,然后把两个继电器的一个常开触点并联,再串到冷却系统的电源端就可以了。

网友C:
用电流继电器不行吗?最好是电子式的

网友D:
随便找两个继电器,和压缩机的继电器串起来就是了,只要两台压缩机一停。冷却系统就停了。

网友E(2009-08-11):
一般地说,空调系统的启动顺序是-冷却塔-冷却电机-冷冻电机-制冷主机;停机的顺序则相反。曾用延时的办法逐级停止,还曾用电接点温度计测量水温来逐级停止,后者可能更准确些,但费用会高些。

网友F:
是三相还是单相电机。

网友F:
如果是三相电机的话,可以用浙江泰华生产的电机保护器,可空载试验运行,电流范围1---5A,配合电流互感器可调节大小从而控制二次回路。

网友G:
冷却系统?一般机器停止后延时后自动停机

你的是两台机器,不好控制是吧?

把两台机器的原控制触点【冷却泵控制输出】,各接上一个继电器,两个继电器的常开串联,去控制水泵,当两台机器的冷却泵输出均停止后,两个继电器都释放,泵停止

泵的启动是要两个继电器的常开并联控制,即有一个继电器和i吸和,泵即工作

机器的原控制触点【冷却泵控制输出】,是自动控制的,内部测温,保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