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类似的高手帮忙,配置,接线如何?走线性,能定距定位即可.

网友A:
要想人帮忙,那omron具体型号也要说下啊
这样的东西最好还是自已搞,有具体问题再说,接线关键就是脉冲接口和赐福要对应起来
拿着PLC和伺服的借口对应起来就能搞好

楼主:
谢谢楼上.
OMRON PLC TYPE:   CH200HS

网友B:
呵呵;
这是模块式的PLC,需要一个定位模块;

楼主:
C2OOHW-NC113
1.定位控制程式怎么写.
2.(手动寸动如何写)

网友C:
你一点也不懂啊,先仔细看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