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C9V变成AC12V

楼主(2009-07-04):
有个设备的控制电路是AC12V的,但前几天那AC12V的变压器坏了,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AC9V的变压器,怎么让9V变成12V?

网友A:
加个电容看看

网友B:
用倍压电路吧,不知行不行?记得电子电路教材里有一个这样的电路,每加一级倍压,电压升高1.414倍。

网友A:
楼上的,楼主要的是AC12伏

网友C:
把变压器线圈外的皮拨掉  用漆包线穿几圈 用万用表测达到3V  然后串联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线圈外的皮拨掉  用漆包线穿几圈 用万用表测达到3V  然后串联 就可以了
对这方面不太熟悉!可否指教一二?

网友D:
不好买吗,到处都有

网友E:
加一个变压器!

网友F:
买AC12V的变压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变压器线圈外的皮拨掉  用漆包线穿几圈 用万用表测达到3V  然后串联 就可以了
对这方面不太熟悉!可否指教一二?

这法是可取的,对于工控人而言是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才行的。由于加绕的圈数不会太多,因此不用拆硅钢片,采取穿绕就行了,可以费点漆包线先绕它10圈,然后通电测下电压,这样计算出3V电压要加绕的圈数来,绕时一是要注意线径,二是适当加绕几圈,因为测量的是空载电压。楼主动手试试吧!是会有收获的。

网友H:
不是吧,变压器大把,买不到?

网友I:
那个图说的直流电的啊,不合要求嘛

网友A:
楼主可以先按11楼的方法做,不行的话再买一个,没现成的可以定做。

网友J:
380/12    220/12的变压器很多卖的,不贵一般也就10几元,买个心得吧。

网友K(2010-07-23):
最好去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