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大家好,我是一名初学者。我把公司电梯的plc读出来(plc型号:fx1n-60mr-001),再写回相同plc上,但不能使用,按任何键plc停止,释放按键后又自动处于运行状态。附件是程序麻烦大家看一看有何问题。谢谢

楼主:
输入输出指示灯都正常,不知怎么回事,谢谢大侠帮忙。

网友A:
程序里有计数器(编码器用)预设值,你读程序时,这些预设值没有读出来,写回PLC时,你将原PLC的数据清除掉了,所以程序就没法用了。

网友B:
运行时用电脑监控一下;
有的与设置的数据有关;

网友C:
读程序时最好是把程序、PLC参数、软元件内存都读出来

楼主:
谢谢,我全部勾选了的

网友D:
有些数据是在监视器或触摸屏上设定的,如果你还是用在同一台设备上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还是个动画,看了怎么记得住
“按任何键plc停止”是停止,还是没动作,是没动作吧

网友F:
应该是你里面参数的问题,有的需要设定。

网友G:
有没有电梯的资料读一读应该是某个参数没设对

网友H:
1》可能需要一些基本数据,比如我在写程序时就会放入大量的初始数据,不是用MOV指令赋值,而是直接写入PLC的掉电存储区
2》PLC运行的环境,就是外部信号是否都正确

网友I:
是不是操作的问题,要不就是有些数据是保持的,重传时清掉了

网友J:
应该是保持型,要花时间去找。

网友K:
监控一下看

网友L:
好贴啊 不错啊 谢谢楼主分享 拉 (*^__^*) 嘻嘻……

------------------------------------------------------------
宋慧乔塑腹宝的细腰,十八掌的手掌

网友B:
有的用触摸屏设定;
你COPY后没有连上触摸屏设定,这样就可能开不起来;

网友M: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上面有介绍怎么破解!!
http://www.gkong.com/gkong_combbs/dispbbs.asp?Boardid=24&ID=207721

网友N:
程序传好后,数据寄存器里的参数也要传一下

网友O(2009-08-04):
是不是PLC用户数据也要传一下的

网友P:
我也出现过 后来发现把PLC型号选错了

网友Q:
最好是自己做程式,因为每个人的编思路是不一样的,也有可能是程式做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