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室内立式空调器控制屏幕显示E1或者E2,请问E1,E2分别具体代表何种故障?还有一些其他故障的代号吗?     希望懂空调的师傅可以帮我解答,谢谢!

楼主:
对了,是格力空调...

网友A:
已解决问题收藏 格力,美的变频空调故障代码标签:格力 空调,格力,代码
格力,美的各种变频空调故障代码都要呀 武穴修家电 回答:3 人气:45 解决时间:2009-06-07 23:57   检举
格力:变频柜机E1-E5E1:压机过流,过热,排气过高,模块保护;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美的空调美的变频柜机空调的故障代码:变频柜机1、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变频柜机1.1  室内机LCD显示保护信息代码(可恢复的保护)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机故障指示代码 内容P01 室内板与室外板2分钟通信不上保护P02 IPM 模块保护P03 高低电压保护P04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房间、温度)P05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冷凝器、环境、排气温度)P06 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P07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P08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关压缩机P09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P10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11 化霜或防冷风P12 室内风机温度过热P13 室内板与开关板3分钟通信不上1.2  室内主控板LED显示室内机设置5个LED,其中LED0为工作指示灯,正常时LED0亮,异常时LED0以5HZ 的频率闪烁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主控板故障指示LED4 LED3 LED2 LED1 LED0 LED 状态   清洗过滤网,冷凝器,蒸发器没有?

网友B:
这个查下说明书就应该知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