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我想用一台PLC控制三台小机器,每台机器只要I/O 6个点,可以吗?每台机器要能单独动作,其中一台有问题也不影响其他二台机,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呀;
只要程序设计合理;

网友B:
这主要是看你的程序怎么设计的

网友C:
如果I/O点只有六个的话,为什么还要用PLC呢?
用继电器控制不是更好吗?

网友D: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E:
选个二、三十点的PLC就可以控制,没什么问题

网友F:
考虑到成本问题,如果设备较为简单的话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复杂的话用PLC

网友G:
没有不可以的事情,只要你能编出正确的程序来控制就行了。

网友H:
假如机器移动呢?

网友I:
可以的,程序里写清楚就好了。

网友J:
大家一起学习啊。
-----------------------------------------------------------------
不锈钢波纹管

网友K:
可以的啊,不过好像每台用不上6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