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各位大侠;

    小弟在一次工作中不小心将变频器初始化了!

有参数不知是通过那个值设定的还请帮忙!

Term 13 signal
  -10v~~+10v

Term 14 signal
  -10v~~+10v

请问以上这两个参数是怎么设定出来的啊?

网友A:
13端子是默认的0-10V
14端子是默认的4-20MA
你可以把控制要求说一下 我会把具体参数给你
你的频率给定 到底是那个端子

楼主:
顶楼大侠:
此变频器所有接线端子使用如下:
11号   13号   1号    8号   21号    22号

控制方式:
电位器输入通过PID板给变频器信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所以有+-10V区分

通常所说的主动给给线机!线给快了就自动收,给慢了就自动收放!

请教!

网友B:
13/14端子均为主速度输入设定,不同的是13位电压型输入,14位电压或电流型输入(默认为电流型),并且14可通过参数设置作为多功能端子使用,因此你可以先确定PID板反馈的是电流还是电压再进行下一步设定
端子13:参数设置在H3-01     0=+10 V
                                        1=0~+-10V
            H3-02,H3-03 分别设定最大值、最小值,一般采用默认值就行
端子14:参数设置在H3-08     0=+10 V
                                        1=0~+-10V
                                        2=4~+-20MA
            H3-10,H3-11 分别设定最大值、最小值,一般采用默认值就行

多功能设定自行看说明书,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