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灯闪烁的求助

楼主(2009-07-04):
我们车间的照明线路有一组跳闸了,我把他推上去以后老是闪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后再打开,总是最后合闸的那一组闪烁。请问大虾们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是不是有根线接地了?

网友A:
是线圈还是电子镇流器.闪的频率?线路是否老化?

网友B:
那一组有几支荧光灯,是全部都闪还是个别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总是最后一组闪。可能是线小了或是一组接灯多了

网友D:
负载过大使最后一路电压不足造成闪烁减少几个灯试试

网友E:
可能是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找找

网友F:
感觉是负载太大了吧,拆掉一两组再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G:
照明线路有一组跳闸了,我把他推上去以后老是闪烁. 只有找出引起跳闸的原因,才能解决闪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