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一台MICROLOGIX 1500(1764-24BWA)的PLC,需要和电脑连接上载程序,软件用Rslogix 500,要什么样的连接线?处理器类型选哪个?怎样配置通讯?
新手问题比较多,呵呵,求各位高手帮下忙...

网友A:
如果你的1500有九针串口,就可以买一条或自己做一条1747-CP3电缆

一般应用的1500没有九针串口但肯定有小圆口,需要买1761-CBL-PM02电缆即可。

通迅用RSLINX里的DF1就行。

网友B:
我记得旁边有一个网口,通过普通超五类双绞线就可以连接(其实就是网线)。在linx里配置好地址,扫描。通过PLC上面的手操面板就可以找到IP地址。对了是通过bootp_dhcp_server软件设置。修改mask码后既可以了。祝你成功。

网友C:
普通232的线就行。CPU选择你用的型号就行,通讯的是时候选择“AUTO-CONFIGU”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