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丝的选择

楼主(2009-07-04):
各位老师小弟有问题请教。
我需要3条电炉丝,功率要达到100KW,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A:
3条100KW那一条不就是33。333KW/

网友B:
300KW三根串联

网友C:
每根35KW的,接成星型或角型,要看电压而定

楼主:
那电炉丝的型号应该怎么选,另外,能用电抗器来代替电炉丝做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