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4):
有人问起一道问题,当场被难倒了,特来求助,有知道的大侠望不吝赐教。题目是:“电控箱接地牢固,但用手摸电控箱壳体,会触电,可触电之后再用手碰触壳体,却又无龟,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接地应试不太好。仔细检查下

网友B:
屏体应该用绝缘漆!接地要做好!

网友C:
你测量电控箱的接地电阻了吗?

网友D:
接地电阻大也不行的

网友E:
应该是接地问题。

网友F:
测接地电阻/没接好吧

楼主:
这个题目的前提是接地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还是感谢各位发言。

网友G:
单相电箱的相线和零线反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题目的前提是接地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还是感谢各位发言。
地线是否有问题需要经过严格地测量和检查才能知道。

您描述的现象是由静电引起的,静电最容易发生在干燥的季节和环境,如果人体因某种原因带有静电,当他去抚摸已经接地的金属外壳,在触摸的瞬间会发生放电,使人有触电的感觉,当再次抚摸外壳时由于身上的静电已经放掉,所以不会再有触电的感觉了;同样的道理,当电气控制箱由于接地不良,那么它的外壳也会积聚静电,在有人触摸时通过人体放电,产生麻电感。

网友I:
测量一下接地电阻!

网友J:
同意10楼的意见,有的人试着有静电,有的则没事

网友K:
接地电阻大了或是接地线中有不良的地方。

网友L:
应该是静电放电现象

网友M:
楼上的分析挺全面的

网友N:
支持.
接地不好

网友O:
这道题有意思

网友P:
测接地电阻?  还有接地桩是是否有灰尘或粉尘 静电放电

网友Q:
由静电引起的,在有人触摸时通过人体放电,产生麻电感。

网友R:
感觉你说的应该是静电了

网友S:
电气控制箱一般电屏门接地不好,我们就遇到过在电屏门和接地线装一根地线就好了

网友T:
应该是人体带静电了,摸箱体后放电,然后静电消除也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