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各位师傅门,请指导一下30W荧光灯(电子整流器)一拖二的接线原理图;一个30W的电子整流器能与两个15W的荧光灯管配接吗?可以的话有没有具体的接线图纸??

网友A:
看到过,全部串连。要用两个起辉器。

网友B:
要把两个日光灯管并联使用。

网友C:
两个日光灯管并联使用。

网友D:
可以的。并联

网友E:
并联就可以

网友F:
并联试试

网友G:
并联用,也要两个起辉器吧,现在卖的都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按照你们的方法去做 了,可是将两个15W的灯管并联之后,两个灯管之中只有一个会亮,另外一个不亮啊!

网友H:
麻烦来了
好好看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