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疑惑

楼主(2009-07-05):
向各位请教:同样的电路计数器C30(EEPROM保持)可以计数,而才C100(电容保持)不计数。两台FX1N-24MR的PLC都是全新的,出现这个问题实在疑惑,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计不计数和掉电的保持性质没关系
把程序清掉,用个简单的程序就试下这个C100,不行贴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呵呵;C100也是一样的,可以计数,只是断电时间长了RAM保持的会复位,而EEPROM的不会;

楼主:
计数器和运算问题

请大家看看此程序是否有错?如果用C100换下C30就不能计数,请指点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PLC说第269步运算错误,请大家指点错在何处。谢谢大家

网友C:
这个应不是什么问题,楼主自己好好研究研究,我相信很快就会解的,6021368

网友B:
M4如果接通C100就不能计数;

网友B:
程序中用C100,又用到C30,太乱了;
M4接通,C100就成0;

楼主:
我用C100它不计数,我改用C30试验,发现C30可以计数啊哥哥。M4是清零用的,此计时电路用来记录设备运行时间的,要记录3000多小时,为了监视程序我特意缩短到了很短的时间。

网友B:
呵呵;你先把M4的去掉再试;

楼主:
不管M4的事。请高手近来解惑。

网友A:
是不是程序问题,用最简单的程序检验下就知道了

或是先把程序中的清零的部分去掉,看计数行不行

网友D:
仿真试了一下是没问题的,先清除PLC内存,然后再看看

网友E:
清内存,重新编一个再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为什么不具体说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就是清除内存就好了

网友F:
我用模拟器C100是可以计数的,是不是你的软件有问题,还是执行的程序和你的电脑里的程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