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我想了解一下变频器在控制电主轴时的调试步骤,不是闭环的.

网友A:
第一步,接线;
第二步,启动变频器,并按照说明书的调试步骤设置参数;
第三步,电机与变频器进行识别,优化电机的参数,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
第四步,过程布线,所谓的过程布线,就是针对变频器的应用进行功能参数的设置,比如端子控制还是数据通讯的控制,恒转速控制,还是恒转矩的控制,有没有什么附加的设定值或者补偿值等等;
第四步,运行系统。

网友B:
电主轴的转速比较高,转矩很少;
参数注意对应的加减速时间要设的长一些;
额定频率要按电主轴的设;

网友C:
3楼说的比较全了,注意调试时先断开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