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我站有一条新建成的10千伏线路将要投运。现在要投保护。可是本人不会计算保护值。求助那位高手帮一下忙!!!线路长是3千米。3相导线都是LQJ-75的钢芯铝绞线。所带负载是1台100千伏安和1台180千伏安的变压器。请帮忙计算:1、最大短路电流和最小短路电流。(速断保护电流)2、过流保护电流。3、单相接地保护电流。本人需要计算过程(包括数值采用、系数采用)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转帖

一.概述 供电网络中发生短路时,很大的短路电流会使电器设备过热或受电动力作用而遭到损坏,同时使网络内的电压大大降低,因而破坏了网络内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为了消除或减轻短路的后果,就需要计算短路电流,以正确地选择电器设备、设计继电保护和选用限制短路电流的元件. 二.计算条件 1.假设系统有无限大的容量.用户处短路后,系统母线电压能维持不变.即计算阻抗比系统阻抗要大得多. 具体规定: 对于3~35KV级电网中短路电流的计算,可以认为110KV及以上的系统的容量为无限大.只要计算35KV及以下网络元件的阻抗. 2.在计算高压电器中的短路电流时,只需考虑发电机、变压器、电抗器的电抗,而忽略其电阻;对于架空线和电缆,只有当其电阻大于电抗1/3时才需计入电阻,一般也只计电抗而忽略电阻. 3. 短路电流计算公式或计算图表,都以三相短路为计算条件.因为单相短路或二相短路时的短路电流都小于三相短路电流.能够分断三相短路电流的电器,一定能够分断单相短路电流或二相短路电流. 三.简化计算法 即使设定了一些假设条件,要正确计算短路电流还是十分困难,对于一般用户也没有必要.一些设计手册提供了简化计算的图表.省去了计算的麻烦.用起来比较方便.但要是手边一时没有设计手册怎么办?下面介绍一种 “口诀式”的计算方法,只要记牢7句口诀,就可掌握短路电流计算方法. 在介绍简化计算法之前必须先了解一些基本概念. 1.主要参数 Sd三相短路容量 (MVA)简称短路容量校核开关分断容量 Id三相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KA)简称短路电流校核开关分断电流 和热稳定 IC三相短路第一周期全电流有效值(KA) 简称冲击电流有效值校核动稳定 ic三相短路第一周期全电流峰值(KA) 简称冲击电流峰值校核动稳定 x电抗(Ω) 其中系统短路容量Sd和计算点电抗x 是关键. 2.标么值计算时选定一个基准容量(Sjz)和基准电压(Ujz).将短路计算中各个参数都转化为和该参数的基准量的比值(相对于基准量的比值),称为标么值(这是短路电流计算最特别的地方,目的是要简化计算). (1)基准 基准容量 Sjz =100 MVA 基准电压 UJZ规定为8级. 230, 115, 37, 10.5, 6.3, 3.15 ,0.4, 0.23 KV 有了以上两项,各级电压的基准电流即可计算出,例: UJZ (KV)3710.56.30.4 因为 S=1.73*U*I 所以 IJZ (KA)1.565.59.16144 (2)标么值计算 容量标么值 S* =S/SJZ.例如:当10KV母线上短路容量为200 MVA时,其标么值容量 S* = 200/100=2. 电压标么值 U*= U/UJZ ; 电流标么值 I* =I/IJZ 3无限大容量系统三相短路电流计算公式 短路电流标么值: I*d = 1/x* (总电抗标么值的倒数). 短路电流有效值: Id= IJZ* I*d=IJZ/ x*(KA) 冲击电流有效值: IC = Id *√1+2 (KC-1)2 (KA)其中KC冲击系数,取1.8 所以 IC =1.52Id 冲击电流峰值: ic =1.41* Id*KC=2.55 Id (KA) 当1000KVA及以下变压器二次侧短路时,冲击系数KC ,取1.3 这时:冲击电流有效值IC =1.09*Id(KA) 冲击电流峰值: ic =1.84 Id(KA) 掌握了以上知识,就能进行短路电流计算了.公式不多,又简单.但问题在于短路点的总电抗如何得到?例如:区域变电所变压器的电抗、输电线路的电抗、企业变电所变压器的电抗,等等. 一种方法是查有关设计手册,从中可以找到常用变压器、输电线路及电抗器的电抗标么值.求得总电抗后,再用以上公式计算短路电流; 设计手册中还有一些图表,可以直接查出短路电流. 下面介绍一种 “口诀式”的计算方法,只要记牢7句口诀,就可掌握短路电流计算方法. 4.简化算法【1】系统电抗的计算 系统电抗,百兆为一。容量增减,电抗反比。100除系统容量例:基准容量 100MVA。当系统容量为100MVA时,系统的电抗为XS*=100/100=1 当系统容量为200MVA时,系统的电抗为XS*=100/200=0.5 当系统容量为无穷大时,系统的电抗为XS*=100/∞=0 系统容量单位:MVA 系统容量应由当地供电部门提供。当不能得到时,可将供电电源出线开关的开断容量 作为系统容量。如已知供电部门出线开关为W-VAC 12KV 2000A 额定分断电流为40KA。则可认为系统容量S=1.73*40*10000V=692MVA, 系统的电抗为XS*=100/692=0.144。【2】变压器电抗的计算 110KV, 10.5除变压器容量;35KV, 7除变压器容量;10KV{6KV}, 4.5除变压器容量。 例:一台35KV 3200KVA变压器的电抗X*=7/3.2=2.1875 一台10KV 1600KVA变压器的电抗X*=4.5/1.6=2.813 变压器容量单位:MVA 这里的系数10.5,7,4.5 实际上就是变压器短路电抗的%数。不同电压等级有不同的值。 【3】电抗器电抗的计算电抗器的额定电抗除额定容量再打九折。 例:有一电抗器 U=6KV I=0.3KA 额定电抗 X=4% 。 额定容量 S=1.73*6*0.3=3.12 MVA. 电抗器电抗X*={4/3.12}*0.9=1.15 电抗器容量单位:MVA 【4】架空线路及电缆电抗的计算 架空线:6KV,等于公里数;10KV,取1/3;35KV,取 3%0 电缆:按架空线再乘0.2。例:10KV 6KM架空线。架空线路电抗X*=6/3=2 10KV 0.2KM电缆。电缆电抗X*={0.2/3}*0.2=0.013。 这里作了简化,实际上架空线路及电缆的电抗和其截面有关,截面越大电抗越小。 【5】短路容量的计算 电抗加定,去除100。 例:已知短路点前各元件电抗标么值之和为 X*∑=2, 则短路点的短路容量 Sd=100/2=50 MVA。 短路容量单位:MVA 【6】短路电流的计算 6KV,9.2除电抗;10KV,5.5除电抗; 35KV,1.6除电抗; 110KV,0.5除电抗。 0.4KV,150除电抗 例:已知一短路点前各元件电抗标么值之和为 X*∑=2, 短路点电压等级为6KV, 则短路点的短路电流 Id=9.2/2=4.6KA。 短路电流单位:KA 【7】短路冲击电流的计算 1000KVA及以下变压器二次侧短路时:冲击电流有效值Ic=Id, 冲击电流峰值ic=1.8Id 1000KVA以上变压器二次侧短路时:冲击电流有效值Ic=1.5Id, 冲击电流峰值ic=2.5Id 例:已知短路点{1600KVA变压器二次侧}的短路电流 Id=4.6KA, 则该点冲击电流有效值Ic=1.5Id,=1.5*4.6=7.36KA,冲击电流峰值ic=2.5Id=2.5*406=11.5KA。 可见短路电流计算的关键是算出短路点前的总电抗{标么值}.但一定要包括系统电抗 5. 举例系统见下图.由电业部门区域变电站送出一路10KV架空线路,经10KM后到达企业变电所, 进变电所前有一段200M的电缆.变电所设一台1600KVA变压器. 求K1,K2点的短路参数. 系统图电抗图合并电抗图 系统容量: S=1.73*U*I=1.73*10.5*31.5=573 MVA 用以上口诀,很容易求得各电抗标么值,一共有4个. 系统电抗 X0=100/573=0.175 10KM,10KV架空线路电抗 X1=10/3=3.333 200M,10KV 电缆线路电抗 X2=(0.2/3)*0.2=0.133 1600KVA 变压器电抗 X3=4.5/1.6=2.81 请注意:以上电抗都是标么值(X*) 将每一段电抗分别相加,得到K1点总电抗=X0+X1=3.51 K2点总电抗=X0+X1+X2+X3=6.45 (不是2.94 !) 再用口诀,即可算出短路电流 U (KV)X*Id (KA)IC (KA)ic (KA)Sd (MVA) 口诀5.5/X*1.52* Id2.55 Id100/X* K110.53.511.562.374.028.5 口诀150/X*1.52* Id2.55 Id100/X* K20.46.4523355915.5 用口诀算和用第3节公式算有什么不同 ? 用口诀算出的是实名制单位,KA,MVA,而用公式算出的是标么值. 细心的人一定会看出,计算短路电流口诀中的系数 150、9.2、5.5、1.6. 实际上就是各级电压基准值.只是作了简化.准确计算应该是144、9.16、5.5、1.56. 有了短路参数有什么用? 是验算开关的主要参数.例:这台1600KVA变压器低压总开关采用M25,N1.额定电流2500A, 额定分断电流55KA. 验算: 变压器额定电流为2253A 开关额定电流>变压器额定电流; 开关额定分断电流>短路电流 Id..验算通过.

网友B:
电工手册上有详细的计算步骤和必要的数据(例如线路的每百米阻抗)

楼主:
谢谢!还是看不懂。

网友C:
LQJ-75的钢芯铝绞线的主要技术参数(主要是阻抗 欧姆/千米),请您提供给我,查了很久没有没有查到。QQ 63360560 油箱yk_2015@126.com 还有你的线路用在什么地方,比如沙漠还是什么地方(用的场地说清楚),最好说清楚。
定值算好后,发邮件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