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各位大侠,你们好
通过程序来检测硬件好坏的方法比较灵活,比如通过前后传感器的信号顺序来实现判别,还有就是通过计数器和定时器来编程检测,我试过好几种,都不好,始终都会有漏网之鱼,我想在这里请教各位高人,你们一般都怎么实现的呢?谢谢

网友A:
你的“漏网之鱼”是什么呢?

网友B:
这属于程序中异常处理的部分,好的程序异常处理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异常处理的部分一般是根据要求和程序编写者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决定的,主观的还是和经验有关系!!
一般是根据硬件的处理流程,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来考虑,从传感器,到机械动作,处理过程都要考虑的!!!!!!

网友C:
如果速度非常快,可能普通的计数器就不好用了

网友D:
程序要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编写进去,还要简便、可靠,这样的程序才是好的程序,才能准确实现它的功能。功能不完善,或者你的检测硬件本身存在缺陷,都可能导致你的检测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