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最近正在使用研华PCI-1762板卡,遇到一个问题:我使用此板卡主要实现间断性控制指定端口的输出;问题是如果外部操作间断时间比较短暂,板卡使用一切正常,但如果我在程序运行中隔了很长时间才去进行操作,板卡就没有了反应,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中测试板卡会提示TIME-OUT INTERVAL ELAPSE的信息。要想再次使用就要重新启动电脑,而且我的LabVIEW程序可以保证是正确的,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是否在电源管理里设置了关闭PCI电源时间?

楼主:
呵呵,在BIOS里进行了PCI的电源设置后问题解决,太谢谢了

楼主:
救命啊,问题又出来了
看来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存在,或者我的BIOS设置还有问题吗?谁能帮帮我,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板卡对继电器操作间隔有严格要求,过高的状态转换频率会导致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