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请教大虾PLC 如何控制4个单向气缸运动 不是同时动是一个一个的动

网友A:
不是同时动是一个一个的动

那是怎么个动法,是用时间控制还是由外部的信号

网友B:
PLC的4个输出点控制每个气缸德电磁阀
4个信号什么时候输出就要看你的控制要求了,一个一个动,每个动作总有一个触发信号的,这个逻辑关系很直观的,你只要把这详细的流程搞清楚,程序基本上也出来了

网友C:
你的问题没说清楚,比如有什么条件,对输出有何要求等

网友D:
呵呵;不同时动作也就是用四个输出点;
至于如何动作要看你的要求;

网友E:
嗯,太过笼统,不过只要把动作顺序以及条件标示出来,程序也就不难了

网友F:
应该是很简单的自己用点心

网友G:
不是太明白,不就用四个输出点分别控制就行了吗?

网友H:
呵呵``很简单的``

网友I:
没说明怎么运动啊

网友H:
四个电磁阀`再加上磁簧开关作为位置检知``这样就可以实现``

网友J(2009-08-05):
用电磁阀控制气压。
上一级传感器作为输入信号。
程序基本就出来了。

网友K(2009-09-05):
每个气缸用两个SENSOR这样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L:
帮你动作一个.太简单了

网友L:
发要求给我,我帮你编程
引用 网友L:

网友M:
晕,说清楚啊,不然难搞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不是太明白,不就用四个输出点分别控制就行了吗?

网友O:
问得不清淅,摸不着头脑、、、、但按以上所述,不难。

网友P:
编写前要了解整个动作的流程,动作相互问的冲突问题。

网友Q:
用4个输出点啊,如何动作要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R(2009-11-06):
这个很简单呀,基本指令都可以完成

网友R:
不过你要求没讲清楚,要不然大虾们三两下就可以把指令打上来

网友S:
用四个输出点控制四个气缸的电磁阀线圈得电与失电即可。

网友T(2010-02-03):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