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工知识

楼主(2009-07-05):
请教各位电工师傅,我家墙上有一个插座板,我把插座板的的火线串了一个开关,奇怪的是我把开关关掉(断开),但是我用数字万用表测得还有68V的电压,请问是为什么?(我用一个公牛牌的可移动的线插座板插在墙上,把插座板的开关关掉,测出的电压也有60多伏)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电压

网友B:
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再看还有吗?

网友C:
重测一下,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再看还有吗?
可以试试

网友E:
就是感应电压,在潮湿的夏季,有时候用电笔量插座的两孔,一个特别亮(火线),一个有点亮(零线感应的电压)

网友F:
感应电压 与开关的质量和空气中的湿度有关

网友D:
别引起麻烦就好

网友G:
你测的是零地零火还是火地

网友H:
改用指针式的表再试试!或者把换一下极,再试,可能是你把极性弄反了。

网友I:
是感应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