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5):
有一台四级皮带运输机,分别由M1.M2.M3.M4四台电动机拖动 ,启动时要求按10秒的时间间隔并按M1,M2,M3,M4的顺序启动;停止时按30秒的时间间隔,并按M4,M3,M2,M1的顺序停止.
  (1)设计主电路,控制电路,电路应具备必要的电气联锁和保护.
  (2)绘制电路图,选择电气元件,列出元件清单.

网友A:
你也太懒了吧? QQ443676965

网友B:
这么简单,自己画画好了,用PLC更简单

网友C:
这个是不难 但是你皮带的启动的顺序就有问题 一般是先启动最后面得皮带 然后再启动第一条皮带
  停止顺序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