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各位前辈,谁能给我提供一些关于三菱FX2N系列关于温度模拟编程的实例。谢谢!

网友A:
编程手册上就有一个例子

网友B:
到三菱网站下载《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里面4AD-TC讲的就是温度的实列。

网友C:
病急乱投医
最简单的方法都不知道,首先要看手册都不知道
如果看手册,就知道哪里有例子了

网友D:
手册上面都有的,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