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有无类似速度表:接近开关脉冲信号作为速度输入信号,并显示测量速度,然后有个对应的0-10V信号输出,作为其他机器的速度信号的。。。

网友A:
不知有没有,自己可以做一个,单片机检测接近开关的输入信号,再经过DA转换,得到0-10V信号,

网友B:
用个PLC也可以,小型PLC一般都有高速计数功能,再加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或是模拟量输出板

网友C:
有的!
在网上搜索“模拟量转速表”,去挑选你要的那款转速表。

网友D:
呵呵;有这个功能的转速表;

网友E:
http://www.autonicschina.com/products/products_detail.php?catecode=02/05/02&db_uid=102
看一下,有模拟4-20mA输出的。可以自行转换成0-10v。

网友F:
好像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