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我安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8.34L-C为什么样不能用啊

网友A:
怎么不能用呢,你要说清楚

网友B:
应该是有提示的,把提示的内容传上来

网友C:
呵呵;不会又是安装时监视功能选上了吧;

楼主:
安装时监视功能i没选上,新建时出现“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另问怎么样上转图片

网友A:
这个已经有不少人碰到了,
和你的电脑系统有关系,换个高版本的软件试下,或是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D:
各位师傅,我用FX2N写的梯图怎么无法保存?

网友C:
梯形图转换一下,没有逻辑错误可以保存;

网友E:
可能要重装系统试试了

网友F(2009-08-19):
电脑系统应该用什么高版本的软件呢,如果重装系统,应该用什么系统呢?

网友G:
这个我也遇到过,后来换装番茄花园XP就可以了

网友H(2009-10-22):
要有仿真软件的6.0和7.0才能成功安装8.0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要有仿真软件的6.0和7.0才能成功安装8.0
8点几的版本的可以直接安装的

网友C:
呵呵;这个不是升级版,可以直接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