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1机械手所有的动作均由液压驱动,它的上升与下降,左移与右移等动作均由双线圈双位电磁阀控制,即当下降电磁阀通电时,机械手下降;下降电磁阀通电时,机械手停止下降;只有当上升电磁阀通电时,机械手才上升。
2具有停电保持,当来电后继续控制机械手完成没有完成的动作。
3可以显示机械手完成的次数和可以设置机械手要完成操作的次数,当本系统在连续工作状态下,当完成机械手设定的次数则机械手停止操作。如要继续操作,只需按下开始按钮即可。
各位大侠,第一个已经搞出来了,但是如何搞出第二第三个,由于本人是一初学者,感觉难度有点大,哪位大侠搞出来了,给开一下眼界啊?
我QQ:501220860
拜托了!

网友A:
新华书店有卖三菱的教程,基本上都会附有这种例子。

我手中一本欧姆龙的CQM1教学手册,8年前的版本,其中的例子也是如此。

楼主:
你那里有现成的吗?

网友B:
想找现成的难
即使是现成的,也要自已花时间去找,上面说了,好多的学习资料上会有这样的例子的,完全一样的肯定不会有,但类似的还是很好找的

关于调电保持,PLC是有一些区域,包括位元件和字元件是调电保护的,你可以用这些地址放到程序中
显示次数,对一些动作做计数就可以了,
运行后做个自锁的标志,有这标志就可以自动启动连续动作
计数到后用计数器的触点这些条件去断开自锁标志条件,那也会断开动作

网友C:
首先要满足第2 点 双线圈双位电磁阀控制应该做不到,应该用双线圈3位电磁阀控制。

网友D:
这个用步进梯形图做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