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单位的变频器一拖二带电动机,当变频器在50HZ(满载)的时候,电动机正常,一旦变频器的频率小于50HZ,电动机就会发出异响,声音特别大,很明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先看异响具体是什么;共振引起的,还是电机的电磁噪声?

网友B:
是不是只要在50以下的频率都响,还是在某一个频率段

楼主:
当时并没有检测是否时在某一个频率段异响,现场工作人员说,只要不是50HZ就响,声音很大,仿佛是经过了极大的摩擦产生出来的声音似的

网友A:
摩擦产生? 检查一下机械方面;

网友C:
怀疑是PI参数设置不合适,机械特性过硬,在低于工频时会出现这个情况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B:
电机有没有带负载,如有就空载试一下

楼主:
电机带的是水泵,以前是正常的,用了几年以后就出现这种状况,生产期间轻易不能够脱负载,容易造成生产事故,所以一直没弄

网友D:
怀疑电机轴承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负载或轴承的问题了

网友F:
通常水泵这种情况多是共振引起的,可观察是否首次启动的升速过程中也有短时的大噪声,在频率越过之后就随即消失,再就是故障分析排除还是确定故障相关才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