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1. c8051f单片机速度快,时钟频率可达到25,50甚至100mhz!内部资源丰富!推荐用c8051f330d 芯片,价格便宜,20pin dip封装,上手快!
2. 电源用计算机的usb接口5伏电源,然后串接3个1n4007或1n4148二极管可以得到3伏左右的电压!!!如果要使用片内ad功能,电源电压需要更好些,可以使用三极管、稳压管等构成串联稳压电路,效果还是很好的!!!重要提示,f320,f340芯片内部集成了5伏转3.3伏电路,就不需要这些电路了!!!
3.  串口通信转换芯片可以不用max3232或max232,只需要2个三极管和4个电阻就可以了!我的波特率可以达到115.2kbps,很稳定!
4. c8051f330d芯片的10位ad很不错,我的采用查询方式,转换结果很满意,很稳定(转换结果在1个lsb上下变化,由于我的c8051f330d demo板3伏电源采用分立元件构成,所以软件采用了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算法)!
5.   f330d的da转换功能是电流型的,这样就可以测量小功率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用它提供10到20微安的电流做三极管的基极电流,集电极接3伏电源,在三极管的射极串一个精密电阻,用ad转换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就可以按公式算得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很遗憾这种办法不适合pnp型的三极管。
6.说一下自己动手焊接c8051f单片机贴片芯片比较实用的办法。c8051f单片机与其它单片机,dsp,arm芯片相比较而言是脆弱的,如果焊接时不小心就很可能把芯片损坏!建议用比较好的恒温可调的烙铁,功率在30瓦左右,温度控制在260到300度,建议采用点焊而不用拉焊,焊接时烙铁放在每个引脚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好低于3秒)。上边提到的方法还不能确保芯片完好,对芯片有危害的还有带电烙铁的静电感应!烙铁质量不是太好的,焊接时可以把烙铁电源插头拔掉,呵呵,比较麻烦!以上办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7.以前学习和使用usb是有难度的,如果现在想学习和使用usb,推荐使用c8051f320芯片,性价比高,软硬件资料很全,上手快。我自己试着做了一款c8051f320 usb demo 板,效果很好!!!
8.c8051f单片机和at89c5x,at89s5x单片机的不同之处。第一,c8051f单片机没有采用时钟12分频,因此运行速度快了一个数量级;第二,c8051f单片机采用低电平复位,而at89x5x采用高电平复位;第三,c8051f单片机内部带有晶振,其中不少的精度高,可以和外部的晶振切换工作;第四,c8051f单片机的看门狗上电复位后已打开(所以通常要关掉),而at89s5x单片机的看门狗上电复位后关闭;第五,c8051f单片机的flash至少可以擦除编程20000次,而且可以当e2prom数据寄存器使用,而at89x5x单片机的flash最多擦除编程1000次;第六,at89x5x采用5伏供电,c8051f单片机虽然采用3伏供电,但i/o口可以承受5伏电压;第七,at89s5x单片机的一个i/o口最多有两种功能,而c8051f单片机的i/o口可以达到3种以上的功能,这是通过内部的交叉开关实现的;最后要说的是开发工具不一样。
9. 自己做了c2接口的并口和串口两款下载线,我没有ec2/ec3/ec5仿真器,用它来学习和开发c8051f330d demo 板,c8051f320 usb demo 板,效果令我很满意!!!
振荡器
1、问:内部时钟振荡器是否稳定?是否可以用于产生波特率的时基?
答:不同部件的内部时钟振荡器的精度是不同的(±20%)。随着电源电压变化,它也将发生变化(6.5%v)。但基本不随时间变化(﹤1%温度变化范围-40℃~+85℃)。由于不同器件内部振荡器的离散性较大,所以不能用于产生波特率,应该外接标准晶体。而有些器件,如c8051f3xx/f12x/f04x/f06x内部振荡器精度为±2%,可用于产生波特率。
2、问:片内/外振荡器如何配置?
答:正确步骤:
1、允许外部振荡器;
2、等待1mm;
3、查询xtlvld‘0’-〉‘1’;
4、切换到外部振荡器。
注意:振荡器频率的选择,即oscxcn寄存器的配置(外部振荡器频率控制位的设置)。关于更多的信息以及源代码可以参看应用笔记an002《配置内部和外部振荡器》。
3、问:c8051fmcu的指令执行速度为多少?
答:c8051f mcu的cip-51内核采用流水线结构,与标准的8051结构相比,指令执行速度有很大的提高。标准的8051单片机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需要12个系统时钟周期,而c8051f mcu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只需要一个系统时钟周期。如果系统时钟频率为25mhz,执行一个单周期指令所需时间为40ns.
4、问:切换外部晶振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首先要允许外部振荡器,但此时的系统时钟源仍应是内部时钟,直到外部振荡器稳定后,才可将系统时钟源切换到外部振荡器上,否则会出现切换不过去,系统死机的情况。
5、问:使用外部晶振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1、所有的模拟和数字电源引脚都应接电源(2.7~3.6v);
2、c8051f3xx系列器件的晶振引脚间应跨接一个10m电阻;
3、晶振、电容等相关器件尽量靠近单片机的晶振引脚。
6、问:系统时钟切换到外部时钟后,内部的时钟是否应关闭?
  答:可以选择关闭或不关闭,但是从降低功率的角度来说,应该关闭。
7、问:系统时钟可不可以在程序中随时切换?
  答:可以,但是由内部再一次切换到外部时应按照技术问答2所介绍的步骤进行切换。
8、问:使用外部晶振时如何配置芯片的引脚?
答:对于芯片上有固定晶振引脚的设备(例如c8051f02x);相应时钟输入引脚按选择的晶振模式自动分配引脚;
对于晶振引脚与gpio共用的芯片(例如c8051f30x);晶振引脚要按下述方式进行设置:
⑴.外接晶体时;xtal1与xtal2都要配置为模拟输入
⑵.外接振荡电路为“rc”或“c”方式时,xtal2引脚要配置为模拟输入
⑶.外接cmos时钟电路时,xtal2引脚要配置为数字输入
⑷.以上几种方式在引脚的配置中都要使用跳过功能将此引脚跳过
9、问:外接晶振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答:外接晶振的最高频率是30mhz;

网友A:
比较有技术含量了

楼主:
更多的学习资料请登陆www.c8051f.com专业网站查看,多谢大家支持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