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06):
请问各位高手,在写定位模块程序,如何在程序出体现OPR方法是近点狗方法?

网友A:
OPR方法有6种,在这个模块的设置软件中可以选择后下载下去
第一种就是近点狗回归方式
如果没有软件,就到手册中找到这个缓冲区,往这个缓冲区写入数值

网友B:
用回原点指令啊
并且原点开关的接线要接到硬件的DOG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