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求助

楼主(2009-07-06):
各位师傅,我用FX2N写的梯图怎么无法保存?望大师赐教!

网友A:
你最好描述详细情况哦~~

如果你的软件为监控模式,那么不能保存。

如果你修改为梯形图后不进行F4转换,不能保存。

你属于哪一种?

网友B:
应该是有提示的

网友C:
自已编写的程序
可能是没转换,看下编写的程序是不是还是灰色的
如果是灰色的,按下F4转换后再保存

网友D:
应该是你没转换。先按F4转换,在保存!

网友E:
要是监控模式,应该是不能写。写了不能保存,应该是没转换。

网友F:
应该是没有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