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这个是用在扶梯上的欧姆龙PLC,请教它数据线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A:
与电脑通讯配一个CPM1-CIF01;
或用CQM1-CIF02电缆;

楼主:
谢谢!问一下它那9针的孔是不是也是可以数据传输啊,如果可以的话有没有它的接线图啊

网友A:
如果是9针的RS232接口,可以与电脑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