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程序问题

楼主(2009-07-06):
请问各位高手,QD75定位模块参数设定时次序可以颠倒吗?是不是一定要按照手册列表一样写吗?

网友A:
程序顺序可以不按顺序,但这样不方便阅读,不符合习惯,所以还是按顺序写好

网友B:
这个无关紧要,因为有很好参数可以不设置的,用出厂值就OK了。有时工艺要求,在自动控制中还改变参数,都是允许的。6021368

网友C:
如果你对这个的程序还没有完全理解,还是老老实实的照着做吧;

网友A:
参数设定最好还是用这模块的软件,有了这软件就不要写一步步程序,不需要查找那么多缓冲区了,就是修改几个要设置的参数,然后和其它默认的一起下载下去就可以

网友D:
有的要放到前面,有的就不需要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