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使用心得

楼主(2009-07-06):
  前一段时间接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核心器件就是一个plc,一个伺服控制器,三个变频器。所用的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都是sew的mc07系列的,通过这个项目使我对这个牌子的变频器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出厂设定中它的接线端子中是没有control.inhibit这一点的,如果在端子定义中定义了该点,那么必须给这点高电平,同时给上使能,变频器才处于准备好状态,此时再给上一个正转或反转信号,变频器才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故障输出端子,只要给上电该端子的常开点就闭合,常闭点打开,所以一般情况下给plc的输入时连到继电器常闭触点上就可以了。
sew   mc系列变频器手册

网友A:
经验之谈,学习

网友B(2014-02-12):
请问sew的同步卡你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