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hmi及dtc温控器之应用案例:
本应用案例是以台达电dop系列人机(dop-ae80thtd)整合台达电温控器所规划完成的监控为范例,将原先计算机端提供给温控器作为监控的通讯程序dtcom,转移至hmi上实现,如图一与图二所示。透过此hmi人机界面可直接更改温控器参数设定,并可同时监控其温度曲线及面版灯号,本范例除了中文操作界面外也提供英文操作界面。
温控器设定:dtc温控器是模块化的硬件设计,所以在dtc上并没有按键与显示可使用,因此使用软件设定通讯格式是必要的,dtc软件除了有计算机与温控器的通讯格式设定,更增加控制器通讯格式自动侦测功能,在软件的主画面中点选 之后显示通讯设定画面,如图四所示,如果你已经知道dtc所设定的通讯格式,则可在画面中直接设定,如果不知道,则可利用侦测通讯协议的功能自动侦测。使用软件自动侦测功能 ,“侦测通讯协定”如图五,选择预侦测的站号范围(16进制),例如11h~20h,则为站号17~32,传输格式asci/rtu等等,选择条件愈多,侦测时间愈短。侦测成功后,通讯地址与格式,显示于表格中,若有5台,则显示5个帐号与格式 ,用鼠标点侦测成功的帐号(例如:h15),“设定”则显示设定按钮,按设定按钮一次后,主机的通讯格式则可写入计算机对温控器通讯格式的默认值,再按“关闭”一次,回到前一画面,点选“储存”即可。注:dtc出厂预设通讯协议为9600、7、e、1、通讯地址1。如果要修改温控器的通讯格式与站号,点选  之后显示,画面如图六所示,将欲修改的站号与格式,填入变更通讯协议的表格中,按下“设定”按钮,当数据传输bar显示为100%,表示设定完成。在此应用案例中我们将通讯协议设定为rs-485、鲍率38400、。
人机联机说明:本应用案例是以hmi透过rs-485与dtc温控器通讯,图七为hmi系统设定画面,长按hmi面版右下角sys按钮即可进入此设定画面,透过此画面可设定时间、背光、定位校准、设定等功能,选择画面中央settings按键,即可进入设定画面,如图八所示。在图八设定画面中,选择右侧com2按键即可进入图九通讯设定画面。图九为通讯设定画面,透过此画面,使用者可以设定更改hmi与温控器的通讯协议,包括通讯模式、鲍率、停止位、资料长度、同位设定等参数。在此应用案例中我们将通讯协议设定为rs-485、鲍率38400、。
操作说明:图十为人机界面的开机画面,透过此画面可选择操作语言。选择语言选择按键可选择界面语言,目前提供繁体中文和英文两种,选择开始可进入dtc的操作画面。如图十一所示,图十一为主要操作画面,画面主要分为上下两大部分,画面上方为dtc状态显示区,从此部分可实时得到温控器上的数值、灯号及温度曲线图。画面下方则是参数设定区,参数设定分别为基本参数设定、控制参数设定、以及警报参数设定三个区域,可由参数设定区得到dtc所有参数设定值,并可进行设定,也可利用面版右方的辅助键进行语言之切换(f1-中文、f2-英文)。在温控器控制参数设定部分,点选控制方式(control method),可切换四种不同的控制模式,分别为pid、on/off、手动控制(manual)、及pid程控(program)。各种不同的模式设定的人机画面如图十二至十五所示。 而如图十六所示,使用者可利用此子窗口进行程控,包括时间、温度、步骤、循环、连结步骤等参数,以达到程控的目的。
图一电脑端dtc com监控软件画面
图二人机端监控画面

图三为hmi与dtc之联机示意图,hmi透过rs-485与dtc1000主机联机,一台主机至多可再扩充7台dtc2000从机。

图三联机示意图

图四 温控器的联机设定

图五自动侦测通讯设定

图六变更dtc通讯设定
图七系统设定画面

图八设定画面

图九通讯设定画面
图十dtb hmi开机画面

图十一操作画面

图十二pid控制

图十三on/off控制

图十五pid程控

图十六pid程序规划

楼主:
C:\Users\pc\Documents\HMI及DTC温控器之应用案例\HMI及DTC温控器之应用案例.rar

网友A(2010-10-18):
你好,謝謝指點!
請問你有沒有做過FX1N與山武溫控器SDC35的通訊,要求能寫入設定值和讀出當前顯示的溫度值就OK了,有興趣請和我聯係一下費用
深圳張先生13530764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