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问:三菱fx2n中m8034是做什么用的?
答:这在编程手册中是有说明的,m8034这个继电器动作的时候,所有的输出都停止输出,比如说如果在你的系统中发现有紧急情况,要求紧急停机的时候,所有的输出都必须要停下来,这个时候就不要用程序来停,用m8034就行了。
如果你对以上问题仍然存在疑问,或者有其他的问题,请参加在线课堂的答疑活动,与专家老师一起讨论交流,地址:
www.gkong.com/elearn

网友A:
大多拿这个来设置使用期限;

网友B:
置位M8034不是使用程序?

对于紧急停止不同状况是有区别的,一概而使用禁止所有输出是不合适的。

三菱M8034的原意是用于调试时,禁止输出以免发生危险……

网友C:
慎用M8034.一但复位,程序会继续。M8034仅对输出有效。

网友D:
我觉得在程序中最好少用M8034。
楼上说的,一但复位,程序继续,那这样很危险!

网友E:
真的没有在编程时注意过这个的

网友F(2013-02-14):
引用 网友A:
大多拿这个来设置使用期限;
这样做的后果也可怕,两、双方都怕

网友G:
所有输出不动作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所有输出不动作的意思
这种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