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应用技术交流

楼主(2009-07-06):
大家好, 伺服是我们工控工程师经常要应用的产品,具有一点的应用难度和灵活性,相信大家在以往的工作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是心得,可以发表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共同提高应用水平。谢谢。6021368

网友A:
新版主的沙发,支持下
版主对运动控制,特别是三菱的运动控制非常熟悉,有问题可以向他请教

网友B:
三菱的我也经常用,有问题就不客气的问了啊

楼主:
可以,只要是三菱伺服的问题,都可以放在这里,大家一起来搞定它。OK

网友C:
请教个问题:
用三菱MR-J2S-200A的控制器,驱动HC-SFS 153的电机。

电机带动一个同步带轮,驱动2根导杆垂直上下往复运动;导杆自重不是很大,但有一些导套之类的东西有一点摩擦阻力。

正常运转时最大扭矩显示值在135左右。开始时,当第2个参数设置在108时,容易出现共振过载的情况,后来即使设置到105,也会出现共振过载。

想问下该怎么解决共振的问题,谢谢。

楼主:
一般来说是设PA2的,但楼主如做了上面的设置后不见好转,可以改成手动模式来设,自己设定其增益等。一般来说楼主可以用SV软件测一下机器机械效果,看要不要加大功率,或是加减速机。